[稳压电源]
TL431可以当电源给芯片供电吗?

楼主:
电路不怎么懂,要做12V*4电池单体电压光耦隔离检测
线性光耦有个运放要供电,用LM358的话要大致12V
想用电池组整体供电,充电时电压最大60V要降到12V,用TL431按下面的仿真图降压当电源用可以不?

TL431那个输入电源电压有限制吗?只限制电流就行?数据手册看的不太懂,3Q~~

网友A(2016-11-14):
直接用个12V稳压管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个12V稳压管就是。。。。

这样可以吗?

楼主:
能不能说下为什么不行啊,刚学完全不懂,恶补,感觉模电好的都是大牛。。。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电流满足要求。

网友C:
输入输出压差太大的话,最好别这么做,串联分压电阻功耗太大了

网友A:
如果效率不在乎,是可以的。

网友D:
只要阻值选择合理楼主的那个图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效率不在乎,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TL431那个图不行吗?用稳压管好像这个功耗太大了,1K的电阻好几W

网友E:
楼主:TL431与稳压管在这里的工作方式是相同的,都是并联稳压,因此电阻的功耗相等。

网友F:
要看你LM358 运放电路的耗电。
算一下你的R3功率,发热量。
DC DC降压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TL431那个图不行吗?用稳压管好像这个功耗太大了,1K的电阻好几W ...

你可以用431一样的电阻。。。而且只需要那个R3位置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