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输出和wire输出区别?

楼主(2016-11-14):
Wire, AC, ce, se, TE

本人纯新手,看了锆石一本教程,里边是第二张图片的写法,请问和第一张什么区别,RTL一样的,求赐教!

网友A:
简单说:
assign语句里必须是wire型,如果定义reg没准会报错;
always块里的输出变量必须是reg型,定义wire同样会报错。注意是输出变量才有这要求。

深点说:
reg型变量的值保持不变,除非修改它的条件完全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
assign语句里必须是wire型,如果定义reg没准会报错;
always块里的输出变量必须是reg型,定义wir ...

明白,但是还是有疑问,第二种反而复杂,为什么要用第二种呢,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但是还是有疑问,第二种反而复杂,为什么要用第二种呢,有什么好处? ...

那还有电路图方法,怎么讲?!
不同的描述方法吧,选择一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