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家来探讨下膜拜单车的电路啊!!

楼主(2016-11-14):
我认为是,GPRS模组+可充电电池+稳压芯片+单片机+MOS管控制开锁。前端扫码后,通知后台服务器,服务器返回数据给GPRS模组,模组传输信号给单片机开锁。不过也不确定是不是GPRS,说不定是3G,4G?大家有了解的么,想知道内部具体电路是啥样,看着挺不错

网友A:
这个上课,传感器老师拿了一块这个板子给我们分析来着

楼主:
看来没人拆过啊

网友B:
还少了个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少了个gps

对的,不过现在GPRS和GPS已经集成在一个模块里了

网友C:
我感觉用一个最便宜的手机再装个APP就可以实现了,想用2G、3G、4G都行

网友D:
加了GPS功能的智能门锁。。。
用的sim卡 应该就是流量套餐

网友E:
直接问我好了 我们做的呢

网友E:
gps 和gprs 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没有刹车皮 ,你怎么把刹车控制好  不烧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问我好了 我们做的呢

用的哪家的联网模块,这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 和gprs 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没有刹车皮 ,你怎么把刹车控制好  不烧mos管

没留意过,难道刹车是靠电路控制的?

当然 内置三相发电机 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用一个最便宜的手机再装个APP就可以实现了,想用2G、3G、4G都行

撬开看看,说不定里面就是个老年机

楼主:
联网模块在车子里面,会不会影响天线传输信号?

网友F:
这是最常见的物联网应用了

网友G:
为了方便、返修率低,车子没有链条,靠轴来传动,虽然免去了传统自行车爱掉链子的毛病,但实际上踩踏起来要吃力了很多,尤其是刚起步的时候,需要特别使劲才可以;另外我估计车身增加了发电装置,为保障GPS模块、芯片、网络正常使用,这也让骑行变得更加费力;它的车胎是实心胎,尽管不会有爆胎的危险,却增加了车身的重量,加之铝合金车架、车锁等,整车重量达到了25公斤,车重除了起步慢,滑行的距离也变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了方便、返修率低,车子没有链条,靠轴来传动,虽然免去了传统自行车爱掉链子的毛病,但实际上踩踏起来要 ...

惯性和质量有关系,滑行因摩擦力而变短

网友I:
据说成本价3000一辆,豪车啊。

网友J:
会有人拆解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方便、返修率低,车子没有链条,靠轴来传动,虽然免去了传统自行车爱掉链子的毛病,但实际上踩踏起来要 ...

确实,一定得保证坏的几率为零才行,所以舍掉链条和用实心胎是必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据说成本价3000一辆,豪车啊。

骑膜拜单车那才叫炫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ps 和gprs 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没有刹车皮 ,你怎么把刹车控制好  不烧mos管

又不是电驱动?为啥要有MOS管?直接用二极管整流充电不行吗?
当然直接充电效率不高,用个超级电容先把电存下来,再慢慢给电池充电呢。

网友K: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L:
刹车肯定是机械的,内部电路无非:
1、轮毂发电机,内置锂电池,稳压充电
2、GPRS模块,用于和平台通信,也许有BT,用于和用户的智能机通信
3、GPS定位,用于位置管理,防盗寻车调度监管
4、锁车肯定是手动的,否则会有安全隐患
5、开锁是电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刹车肯定是机械的,内部电路无非:
1、轮毂发电机,内置锂电池,稳压充电
2、GPRS模块,用于和平台通信,也 ...

基本全对.哈哈  可惜刹车肯定是没有刹车片的 非机械的 你懂的 . 做好了 并不容易

网友C:
这车骑起来很费劲,是不是一直在人力发电哦?
我以为只是刹车时回收电量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刹车肯定是机械的,内部电路无非:
1、轮毂发电机,内置锂电池,稳压充电
2、GPRS模块,用于和平台通信,也 ...

3、GPS定位,用于位置管理,防盗寻车调度监管

---- 这个不一定有,通过手机基站定位可以实现简单定位在几百米的范围内,这可以减少成本。

基站定位,精度可能是几百米,也有可能上千米哦,我做手机和定位器的,比你有发言权

网友C:
引用 网友M:
3、GPS定位,用于位置管理,防盗寻车调度监管

---- 这个不一定有,通过手机基站定位可以实现简单定位在 ...

几百米?你让要租车的人几百米范围内去寻找?

楼主:
现在出新的了,膜拜还是挺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