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 TTL电平 EIA-RS-232电平的区别

楼主(2016-11-14):
详细的区别搞不太明白。
rs-232电平     正:+3至+15V
                       负:-3至-15V
TTL电平          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
               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 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也可以简单认为    正:5V    负:0V)
USB:它靠d+和d-两条数据线构成的差分线来进行数据传输。
然后就是几种电平转换的芯片:MAX232可以将ttl电平和rs-232电平互相转换
                                                ch340g可以将usb电平和ttl电平互相转换(好像还可以将usb电平和
                                                 rs-232电平互相转换)
                                                 PL2303也是将usb电平和ttl电平互相转换的(相对于ch340g较便宜,
                                                  但可靠性也低)

网友A:
正:+3至+15V  负:-3至-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