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和stm32f2的GPIO口时钟配置区别

楼主(2016-11-14):
stm32f1和stm32f2的GPIO口时钟配置区别

stm32f1xx系列的

stm32f1xx系列的

这个是stm32f2xx系列的

这个是stm32f2xx系列的

网友A:
stm32F1和F2的GPIO口的时钟配置是不同的。

网友B: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这个是在stm32F2xx里面的时钟配置

网友C: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这个是在stm32F1xx里面的时钟配置

网友D:
看看GPIO口的外设是架在哪根总线上的,可以编程了。

网友E:
stm32f1和stm32f2的GPIO口时钟配置区别,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