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6N137隔离485 图中DE/RE 一直在4V左右 不受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15):
你最好把6N137的内部结构看一下,感觉你的接法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6N137的内部结构看一下,感觉你的接法不对啊

恩 谢谢。我是从网上copy的原理图。下拉接法。实际使用的时候,DE、RE一直是4V左右。一直能发出去数据。

后来看手册才发现 GND那不仅是三极管的发射极,还是整个芯片的GND。所以必须接GND。

难道6N137不支持下拉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我是从网上copy的原理图。下拉接法。实际使用的时候,DE、RE一直是4V左右。一直能发出去数据。

...

一切以芯片资料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