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Q userdata.img的问题

楼主(2016-11-15):
大家好,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用的是iMX6Q的开发板,自带了8G的eMMC。编译整个工程,将生成u-boot-6q.bin、recovery.img、boot.img、system.img通过mfgtools烧到目标板后,然后查看各个分区的大小,如下:
root@sabresd_6dq:/data/app # df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377.8M   136.0K   377.7M   4096
/sys/fs/cgroup         377.8M    12.0K   377.8M   4096
/mnt/secure            377.8M     0.0K   377.8M   4096
/mnt/asec              377.8M     0.0K   377.8M   4096
/mnt/obb               377.8M     0.0K   377.8M   4096
/mnt/shm              1024.0K     0.0K  1024.0K   4096
/system                502.0M   406.8M    95.2M   4096
/data                    6.0G   196.1M     5.8G   4096                        // data分区有6G的空间
/cache                 495.8M    10.3M   485.6M   1024
/device                  7.7M     1.0M     6.7M   1024
/mnt/shell/emulated      6.0G   196.1M     5.8G   4096

由于我们的开发有一些自己需要的应用放到了/data分区,故需要编译生成userdata.img这个包,于是我将
/device/fsl/sabresd_6q/BoardConfigCommon.mk中的
#BOARD_USERDATAIMAGE_PARTITION_SIZE := 6189744128//5.9G
这个打开,在out下生成了5.8G的userdata.img,  然后我将生成的u-boot-6q.bin、recovery.img、boot.img、system.im、userdata.img通过mfgtools烧到目标板后,重新上电开机,目标板一直重启。我怀疑是userdata.img太大了,于是将BOARD_USERDATAIMAGE_PARTITION_SIZE := 6189744128 这个改小,分别试了5.0G、4.5G、4.0G、3.5G、3.0G、2.9G、2.5G、2.0G,最后只有1.1G的userdata.img烧到目标板,才能正常起来,再次查看各分区大小,如下:
root@sabresd_6dq:/ # df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377.8M   136.0K   377.7M   4096
/sys/fs/cgroup         377.8M    12.0K   377.8M   4096
/mnt/secure            377.8M     0.0K   377.8M   4096
/mnt/asec              377.8M     0.0K   377.8M   4096
/mnt/obb               377.8M     0.0K   377.8M   4096
/mnt/shm              1024.0K     0.0K  1024.0K   4096
/system                502.0M   406.8M    95.2M   4096
/data                    1.1G   211.9M   904.9M   4096
/cache                 495.8M    10.3M   485.6M   1024
/device                  7.7M     1.0M     6.7M   1024
/mnt/shell/emulated      1.1G   211.9M   904.9M   4096

现在的问题是:
(1)为什么前面没有编译并烧录userdata.img, 目标板有6.0G的/data分区?
(2)烧了userdata.img, 为什么其大小只能取1.1G,不能是6G。自带的eMMC有8G,应该够啊?

对了,system.img我设置的大小是510M, 如下:
BOARD_SYSTEMIMAGE_PARTITION_SIZE := 534773760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帮忙看看啊,多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天天顶一下!

楼主:
一天顶一下!

网友A:
1、没有烧写 userdata.img 文件的, userdata 分区是通过 mkfs.ext4 格式化的。所以在执行mfgtool分区脚本的时候,分了多大的区,就会有多大。
2、如果烧写了 userdata.img, (是通过 dd 命令烧写的), 那么userdata 分区大小就和  userdata.img 文件的大小一样。
你这个版本的 Android BSP 没有使用 sparse image format , 所以设置分区多大编译出来的 image 就有多大。至于为什么 userdata.img 大于 1.1G就不行了, 这个暂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烧写 userdata.img 文件的, userdata 分区是通过 mkfs.ext4 格式化的。所以在执行mfgtool分区脚本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1. 关于你说的烧了userdata.img和没有烧userdata.img分区的方式不同,这个从代码中哪个地方可以体现?
2. 我这个版本Android BSP是 imx6_android_kk4.4.2_1.0.0-ga_core_source_bsp, sparse image format这个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1. 关于你说的烧了userdata.img和没有烧userdata.img分区的方式不同,这个从代码 ...

Hi, far5810

这两个问题,能帮忙看看吗?多谢!

网友B:
楼主,首先,你得知道分区表的概念,然后 分区的大小不是由这个文件控制,是在分区表中就写了的,如果可以把串口log贴出来,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Freescale平台的分区表都是一致的,如下:
#!/bin/bash

# partition size in MB
BOOTLOAD_RESERVE=8
BOOT_ROM_SIZE=8
SYSTEM_ROM_SIZE=512
CACHE_SIZE=512
RECOVERY_ROM_SIZE=8
VENDER_SIZE=8
MISC_SIZE=8

DATA分区的大小是Total - other images. 也就是说出去bootloader\boot\recovery\SYSTEM\Cacha\Device\Misc以外,其他的但是data分区。
这些对于Freescale平台来说,都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既然分区表里面已经分好区了,为什么又要通过BOARD_USERDATAIMAGE_PARTITION_SIZE 这个宏来设置,并且不能设置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