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家用过哪些低电压的2.0V-5.0的MCU

楼主(2016-11-15):
封装要小的,比如TSSOP或者QFN的。。。掉电10uA以内。。。低压工作越低越好1.8V或者2.0V或2.2V最高要大于4.2V。。。管脚16或者20。。。说说具体型号

网友A:
具体功能需求啊。DIP-8的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功能需求啊。DIP-8的需要吗

管脚多点的,16个以上吧

网友B:
你应该先指明下你的大概用途方向大家才好推荐,只是说管脚多点,这个~~~

网友B:
是gpio多点还是ad多点还是pwm多点等等,大致有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gpio多点还是ad多点还是pwm多点等等,大致有个方向

AD口4路以上,10bit以上,容量8K以上。如果有内置参考电压1.2V的,越准越好。PWM不用。IO口有16个以上就行,有IO又有8K容量就可以模拟PWM和串口了。

网友C:
STM32L401CCT6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口4路以上,10bit以上,容量8K以上。如果有内置参考电压1.2V的,越准越好。PWM不用。IO口有16个以上就 ...

Silicon Labs 的C8051F350,LQFP-32封装 ,8路24位AD, 8k flash,17IO,不过内部参考电压是2.5v的,你可以看下

楼主:
最高电压只有3.6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licon Labs 的C8051F350,LQFP-32封装 ,8路24位AD, 8k flash,17IO,不过内部参考电压是2.5v的,你可以 ...

最低工作电压是2.7V,太高了

网友D:
这个电压范围有点宽啊。。。一般都是1.7-3.6或者2.8~5.5之类的。。
没用过 帮顶

网友E:
stc  stm8 nv32f100

网友F:
电压太宽,不好找,你还不如安心上个LDO来得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低工作电压是2.7V,太高了

好吧,我以为是2.0-5.0之间的电压都行了,理解错啦,
爱莫能助

网友G:
为何需要这么宽的电压?

网友H:
MCU对老师满满的回忆,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新手来凑热闹

网友I:
阿特梅尔的ATMEGA48v/88V/168v,供电范围1.8-5.5V,
正常模式:
1 MHz, 1.8V: 240µA
32 kHz, 1.8V: 15µA (包括振荡器)
掉电模式:
1.8V,0.1µA

网友J:
楼主这个需求 感觉瑞萨的单片机挺适合你 , 1.6 -5.5v 10bitadc

网友K:
msp430的低电压产品一直在用,最低支持到0.9v的电源

网友L:
atmega88,或者attiny26都是宽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需求 感觉瑞萨的单片机挺适合你 , 1.6 -5.5v 10bitadc

哈哈,会不会太贵。。。

蛮便宜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阿特梅尔的ATMEGA48v/88V/168v,供电范围1.8-5.5V,
正常模式:
1 MHz, 1.8V: 240µA

不降频能1.8V吗,要降到1M会不会太慢了,阿特梅尔貌似价格也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何需要这么宽的电压?

接一个锂电池用,节省体积

网友M:
PIC大把 16F1828就不错呀

网友N:
引用 楼主:
接一个锂电池用,节省体积

MSP430

楼主:
哈哈,国产的台系的有没推荐的,最好价格在1.5元内的,也是用C语言写的

网友O:
松翰SN8F5702 4K
松翰SN8F57082 16K
参考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一个锂电池用,节省体积

我记得锂电池的保护板的关闭电压默认设计值是2.75V,有必要去到2.0V吗?

网友F:
锂电池会到1.8V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会到1.8V去??

大电流时那毛刺就会有2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电流时那毛刺就会有2V

那是应该加大电容保障瞬态,而不是去研究什么低电压单片机,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松翰SN8F5702 4K
松翰SN8F57082 16K
参考一下。

那是1M才能1.8V的

网友P:
这颗您可以看下,性价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颗您可以看下,性价比不错;

性价比应该是不错,2.5V的低电压还是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atmega88,或者attiny26都是宽电源供电的。

哈哈,低压降频太多了。

楼主:
芯圣的HC89F003,HC89F0431,HC89F0430都是16M的2.0-5.5V。不知道大家用过没

网友Q:
合泰有啊,1.8V-5.5V的 FLASH MCU有 :
带AD和EEPROM
HT66F302  SOP8  SOP10
HT66F303   SOP16
HT66F317   NSOP16  SOP20/24HT66F318    SOP/SSOP 20/24/28
HT66F319     SOP/SSOP 20/24/28
HT66F3197    48LQFP

带LCD和EEPROM的:
HT69F340   48LQFP
HT69F350    LQFP 48/64
HT69F360    64/80LQFP
HT67F370    64/80 LQFP

有兴趣可以私聊。

网友R:
用过很多1.2~1.8V的,带几十段LCD也是几个uA,湾湾的4位MCU。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高电压只有3.6V吧

找合泰义隆的,人家可以单颗干电池工作的

网友S:
OB39R08A3U16OP   1.8V~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