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正负双路输出产品为什么要求两路带载平衡

楼主(2016-11-15):
(无正文)

网友A:
正负输出所接的负载不平衡,一般负载重的一路电压偏低。
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能不能通过负反馈电路实现电压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输出所接的负载不平衡,一般负载重的一路电压偏低。
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

正负双路输出的产品,只有正路有电压反馈环,而负路是通过变压器耦合的主路的能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负反馈电路实现电压稳定呢?

可以使用假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假负载。

能不能不用假负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负双路输出的产品,只有正路有电压反馈环,而负路是通过变压器耦合的主路的能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

没有设计负电压的电路,使用假负载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负双路输出的产品,只有正路有电压反馈环,而负路是通过变压器耦合的主路的能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

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假负载。

单路输出的电源效果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E:
负载不平衡,输出的纹波噪声和电压的精度会变差

网友E:
使用时带载不平衡时出现纹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负载不平衡,输出的纹波噪声和电压的精度会变差

可以通过假负载进行平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负载不平衡,输出的纹波噪声和电压的精度会变差

金升阳的R3好像可以不使用假负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正负双路输出的产品,只有正路有电压反馈环,而负路是通过变压器耦合的主路的能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

是不是只能负载进行调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金升阳的R3好像可以不使用假负载。

没有看到手册上写这个。

楼主:
大家好!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会建议以下解决办法:
1,加假负载;
2,在辅路输出端加一个稳压器;
3,使用两个单路的产品串联形成正负双路输出。

网友H:
选型的时候 要匹配电源的输出允许误差吧。

网友H:
如果哪里的负载不够,是不是可以考虑并接功率电容来消除这种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金升阳的R3好像可以不使用假负载。

哪款芯片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会建议以下解决办法:
1,加假负载;

串联形成正负双路输出有参考的资料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正负双路输出的产品,只有正路有电压反馈环,而负路是通过变压器耦合的主路的能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

有其他的电路可以解决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单路输出的电源效果是不是好一些?

你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负反馈电路实现电压稳定呢?

假负载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正负双路输出的产品,只有正路有电压反馈环,而负路是通过变压器耦合的主路的能量,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

负路只能通过耦合产生?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正负输出所接的负载不平衡,一般负载重的一路电压偏低。
但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

负载不同可以通过假负载调节。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通过负反馈电路实现电压稳定呢?

可以通过假负载调节。

网友M:
负电压端会偏低。

网友M:
金升阳的产品也有这个影响吗?

网友N:
这个得看正负电路的原理了。

网友A:
负载不平衡导致负电路有问题。

网友A:
确实是负载重的一路电压偏低

网友O:
采用一个环路负反馈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网友O:
也有可能是负载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