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IM 比较翻转模式的极性怎么设定

楼主(2016-11-15):
TIM 比较翻转模式下,输出通道 每个周期翻转一次。
现在想根据外部触发来设定当前的输出通道极性。
该怎样实现更改 当前输出通道极性?
当前输出通道极性在外部触发时刻能确知吗?

网友A:
输出通道极性是什么?没了解过这个概念。

楼主(点评):
高 低电平

网友B:
那就用force high/force l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force high/force low

怎么个 force high/force low, 是直接写 GPIO口 ? 还是用其它什么 定时器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个 force high/force low, 是直接写 GPIO口 ? 还是用其它什么 定时器模式?

就是上面那个

网友B:
用这个,就可以在时间到的时候得到你想要的极性,不过,需要每次写寄存器。。。。。

网友C:
硬件pwm实现起来确实是个好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