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这种效果正常吗?

楼主(2016-11-15):
输入一个100hz的高斯波,我在tp点测到是却是一个直流。

网友A:
高斯波是?中间有个二极管整流滤波

楼主:
就是在普通的负反馈放大器前放一个二极管将信号里的正信号或负信号去掉,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楼主:
额,大致类似上面草图,不存在二极管放反这种问题,tp点的电压被抬高了差不多是峰值减去压降,没有高斯波的存在

网友B:
TP为直流是因为运放输入直流工作点电压较高,高于输入脉动直流(所谓高斯波)的波型最高电压,导致TP前的那个二极管PN结处于反向偏压,二极管不导通,TP处自然无法测出波形。因此,降低运放输入偏置电压、或TP处接个阻值较小的电阻到GND。使二极管正偏导通,TP就有波形了。
参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为直流是因为运放输入直流工作点电压较高,高于输入脉动直流(所谓高斯波)的波型最高电压,导致TP前的那 ...

感谢指导,原来如此,受教了,原来是运放的偏置导致的,那么我用示波器测到的便是偏置电流和失调的综合影响。

网友C:
示波器看得我口水哗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P为直流是因为运放输入直流工作点电压较高,高于输入脉动直流(所谓高斯波)的波型最高电压,导致TP前的那 ...

这是用的那个仿真软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得我口水哗哗的。。。。。。

被你一说也才知道我口水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得我口水哗哗的。。。。。。

前辈赶紧叫公司配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赶紧叫公司配一个

官网卖一万五千多刀啊,合*币十万多

网友F:
楼主这示波器13万真心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