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执行HAL_SPI_Transmit()后,为什么其RXFIFO不为空?

楼主(2016-11-15):
由于stm32f030的SPI操作采用了FIFO,最近项目上要使用SPI读和写操作。调试中发现用HAL_SPI_Transmit()完成写操作后,其RXFIFO不为空,这样直接影响了后面的读操作HAL_SPI_TransmitReceive()。这是HAL_SPI_Transmit()的BUG吗?难道每次执行HAL_SPI_Transmit()后,为了保证后面的读操作正确,特地清空一下RXFIFO?

网友A:
库函数有BUG也有可能的;
你跟踪下,有错误的话可以修改下库函数一些内容;

网友B:
增加了fifo的原因,rxfifio默认是16位宽度,如果是8位数据的话,要接受两次才会提示有数据。感觉有fifo还不如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