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串转并问题

楼主(2016-11-15):
(无正文)

网友A:
0或1本来就是二进制的,何来“转化”一说?CPU也不是保存数据的地方而是处理数据的器件。有串行输入并行输出和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74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或1本来就是二进制的,何来“转化”一说?CPU也不是保存数据的地方而是处理数据的器件。有串行输入并行输 ...

有100个信号源,每个信号源都是输出0或1,怎样收集这100个0或1,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然后传送给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100个信号源,每个信号源都是输出0或1,怎样收集这100个0或1,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然后传送给CPU。 ...

可以用多片74HC165级联,每片8位并行输入,实际上有多少位源,按8整除用多少片165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