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问大神怎么用Altium Designer画天线,天线模型已画好

楼主:
天线模型我用CST微波工作室设计好了

导出模型到AutoCAD,然后再导入Altium Designer中,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画天线封装

网友A(2016-11-15):
天线在PCB上的封装一般就是天线的BNC或SMA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在PCB上的封装一般就是天线的BNC或SMA连接器。

能说的详细步骤吗,我是想问怎么在Altium designer上画天线的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的详细步骤吗,我是想问怎么在Altium designer上画天线的封装

你的天线没有射频信号接口吗?如果有,是用哪种射频连接器接到主板上的?具有标准阻抗的天线一般不会整个直接焊在主板上,都是通过射频连接器接到主板的。所以天线在PCB上的封装就是你选用的射频连接器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