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使用内部FLASH

楼主(2016-11-15):
新手请教:
STM32F030的FLASH操作是不是和SMT32F103其他系列的FLASH操作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吗

网友A:
没啥差别。。调用对应的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差别。。调用对应的函数,就可以了。。。

谢谢,我试试看验证下,那刷写的时候占用CPU会不会好耗时间?

网友B:
占不了多少时候,48M和72M差不了多少;

只要FLASH空间够,资源够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C(2022-04-08):
引用 网友A:
没啥差别。。调用对应的函数,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D:
操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E:
flash读写操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库的接口函数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