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 ROUTER 动态走线时不可控制的自动修线,如何关闭?

楼主(2016-11-15):
(无正文)

楼主:
走线推挤时,不可控制的自动修线,没人遇到过吗??

楼主:
尝试了半天,自己找到原因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拉线器中的  平滑拉线   搞的鬼。 勾选了 平滑拉线 选项后,调整走线时,推挤到的走线都会出现大幅度不可控制的调整,本来只想微调走线都不行。这也是我先前放弃用Router走线的原因,因为控制不了走线形状,尤其是对强迫症患者来说根本不可接受。

网友A:
是不是优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了半天,自己找到原因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拉线器中的  平滑拉线   搞的 ...

手动画线也会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