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duino 需要的USB转串口程序!

楼主(2016-11-15):
请问Arduino 需要的USB转串口程序!

请问事先需要通过串口下载 引导文件什么的吗?

网友A:
应该是不需要的,直接下载程序就好了。

网友B:
看你usb转串口用的是什么芯片呢,官网下载驱动就好了。

网友C:
看你用的是什么Arduino呢,高档点的都需要烧boot的

网友D:
不一定非要用串口下载的,只要芯片允许,用网口usb等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如果对启动和升级方式有要求的话,需要烧boot的。

网友F:
一般Arduino的板子都会附带usb转串口的驱动的,毕竟Arduino就是为了方便非电子专业的程序员进行开发的。

网友G:
一般Arduino都是不用烧boot的吧,都是做些小的控制。

楼主:
我是说 直接自己焊接的 也可以使用吗?

楼主:
就是说:自己焊接好的一个电路,是不是直接用IDE就可以上传了?

楼主:
直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