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原创] AD\ProE联合设计PCB板3D模型

楼主(2016-11-15):
因工作需要,需要对PCB板进行3D模型设计,
以便进行3D虚拟装配试验。
便跟同事一起开始进行PCB的3D模型设计,
他用ProE负责进行元器件的3D设计,
我负责集成到PCB板上,并导出3D模型,
中间各种虐狗问题,趁着现在还有印象,
整理一下发出来,给后人留点经验。

楼主:
首先说一下使用的软件,
所有操作均在win7系统下进行,
ProE使用5.0版本,具体信息如下,

AD使用15.9版本,具体信息如下,

两个软件之间文件传递均使用STEP格式。

楼主:
下面的内容以一个简单的个扼流线圈为例,
一步一讲解AD与ProE进行联合设计的过程,
对于部分习惯是使用UG的小伙伴同样适用。

首先是使用ProE进行元器件的3D图模型设计。
下图中第一个是我们的实物照片

这个是我们的工程师设计的3D模型,比例1:1

ProE默认是*.prt格式,为了统一我们要导出文件的step格式,
附上文件

注意ProE导出的PRT文件STP文件,会存在一定的色差(没有解决)
如下图,这是PRT格式的文件

这是导出的STP文件

需要注意的一点,ProE默认的STP格式的文件时不带颜色的,
需要在“工具”->“选项”中进行如下设置

这样设置完后便可以导出带颜色的STP文件

楼主:
然后我们转到AD程序中,先找到我们要添加3D模型的元件封装
然后选择“放置”->“3D元件实体”

然后进入3D模型设置界面,
按如下步骤导入元件的3D模型,

导入后效果如下图

然后进入我们的PCB工程目录,打开PCB文件,
选择“工具”->“从PCB库更新”,
注意元件库别有其他更改,不然封装就不一样了。

然后根据系统提示,对所有PCB封装的3D模型进行更新

更新完成后就可以预览版子的3D模型了如下图

楼主:
如果对元件进行全部更新之后,
PCB的3D模式显示所有颜色都是绿色的,

不用慌张,跟2D模式的规则报警是一个问题,
复位一下报警检查就行了

然后就可以在AD中导出出我们板子的3D模型,
进入ProE进行3D模组装配了

网友A:
潍坊人就是牛

网友B:
代码玩的就是高大上。

网友C:
很多元器件模型可以上3D模型网站下载(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Search.aspx?arg=qfn20),有一些比较奇葩也不知道名字的模型,我一般用SW自己画1:1的3D模型。STEP AP214格式是支持保留彩色的,并且在AD中颜色差别不是特别大。一般在画元器件封装的时候顺便就加入3D模型,在封装中调整好模型的位置之后,通过原理图直接导入3D模型搭配PCB中,这样画成的电路板切换到3D模式之后就能看见元器件的位置和布局。

图片是最近画着玩的一块板子。模型中最难建模的应该是环形电感。。。这个用到3维设计太多的东西。。。。

楼主:
见笑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玩的就是高大上。

算不上高大上,
正规项目都要做3D装配的,
我们这才是刚开始,
还得继续努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元器件模型可以上3D模型网站下载(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Search.aspx?arg=qfn20),有一些比 ...

不错不错,二姨家果然是高手云集啊,
STEP AP214支持颜色到处这个我知道,
但是在ProE种没找到导出的办法,
只能用这种方式了。

网友D:
确实是这么搞的,
结构的proE,SW都可以画,然后保存成step的模型,,,,

还有,看到楼主的共模电感,,,,,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要做emc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么搞的,
结构的proE,SW都可以画,然后保存成step的模型,,,,

好好加油,EMC可不好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错不错,二姨家果然是高手云集啊,
STEP AP214支持颜色到处这个我知道,
但是在ProE种没找 ...

哈哈哈,略懂略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好加油,EMC可不好做啊

是的呢,而且很贵,,,,必须要用rmb来交学费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呢,而且很贵,,,,必须要用rmb来交学费啊。哈哈,。。。。

慢慢烧吧

网友D:
是的呢,反正烧的不是我的钱。。。。。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呢,反正烧的不是我的钱。。。。。
哈哈

网友E:
这种器件用的少,就不是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器件用的少,就不是很清楚的。

用得少的,只能自己画封装了,麻烦啊

网友F(2019-07-24):
用PADS,也可以。
3D自己制作是麻烦,除了网站的,总有一些要自己来搞的 !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ADS,也可以。
3D自己制作是麻烦,除了网站的,总有一些要自己来搞的 !慢慢来! ...

可以的话,还是转SW吧,
这两年AD跟SW玩的火热,各种契合,
看来这四个字母凑一起不光能玩游戏,
还真能干点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