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rduino有批量的吗?

楼主(2016-11-15):
请问一下Arduino有批量的吗?

网友A:
什么意思呢?批量下载,还是批量什么呢?

网友B:
Arduino本来就是为了DIY而产生的,肯定可以批量采购的。

网友C:
Arduino批量不好搞呀,成本不好控制,

网友D:
适合小批量或者DIY,实际产品不用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适合小批量或者DIY,实际产品不用这个。

为什么实际产品不好控制呢?实际产品不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实际产品不好控制呢?实际产品不用呢?

因为Arduino实际比较贵的。

网友G:
不大懂批量是什么意思,楼主讲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
大批量的意思就是 批量很大。

大概大于1K套以上吧。

楼主:
Arduino本来就是为了DIY

另外 价格也不是特别高吧!

楼主:
Arduino本来就是为了DIY而产生的,肯定可以批量采购的

但是 这个稳定性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