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常用电源芯片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6-11-15):
常用的电源芯片,比如24v转12v,转5v,转3.3v,这些芯片的内部是什么工作原理?请大神们详细讲解下!!
谢谢!!!!!!!!!!!!!!!!!!!!!!!!!!!!!!!!!!!!!!

网友A:
先去看看 LM2596 芯片规格书 里面有内部框图 讲解
基本上每个电源IC  都有内部图解 ,这个略微知道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看看 LM2596 芯片规格书 里面有内部框图 讲解
基本上每个电源IC  都有内部图解 ,这个略微知道点就好 ...

有次别人问我,这些芯片的内部是什么,没回答上来,确实,以前只看应用电路,具体是什么原理还真没仔细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