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 V7怎么使用SWD烧STM32F1

楼主(2016-11-15):
JLINK  V7 对应STM32F103C8连接好VCC, SWDIO, SWCLK和 GND 在SWD模式下软件显示连接不到芯片,哪位好心的大哥哥帮忙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这样问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B:
先检查板子:电源,复位等硬件是否正常

连接线是否设置;

软件设置:芯片选择,下载接口,下载速率设置低些等;
都检查看看

网友C:
搞个ST-LINK试试,别用其他的。搞STM32,就用ST-LINK2

网友D:
线没有接好?
MCU坏了?
虚焊?
短路?
都检查下。。。。。

网友E:
问题太笼统,主要问题是,你用的板子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