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零序电流互感器感应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6-11-15):
可能上一帖标题不明确,想检测零序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交流电来检测是否漏电,应该如何检测?目前查到的资料是先串联一个小的精密大功率电阻,转换成电压值。感应电流要先滤波还是先整流?然后再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放大。送入单片机ADC模块。主要就是检测电路这里毫无头绪,希望大神前辈帮忙,在此谢过了。最后用51和STC是一样的,STC最小模块是自带片内AD吗。

网友A:
不需要整流了,直接用运放做放大,给VDD/2偏置电压,这样就可以送给单片机ADC采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整流了,直接用运放做放大,给VDD/2偏置电压,这样就可以送给单片机ADC采样了 ...

那运放用什么芯片好,单片机采样交流,用软件算法做比较吗

网友A(点评):
低频交流信号对运放的要求不高,SGM8632就够用了。 单片机的ADC直接做AD转换采样,软件计算即可

网友B:
配网 零序电流 一般是 20A的,  算小电流接地系统。
你这个到底是 三相 矢量和为零序 还是 转门的零序?  这个对精度要求不一样,你用多少比多少的互感器?

微机保护里面 对这些  都有  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网 零序电流 一般是 20A的,  算小电流接地系统。
你这个到底是 三相 矢量和为零序 还是 转门的零序?   ...

三相的,就是简单的漏电保护,我主要是不懂交流电还是直流电采集有什么区别。

网友C(点评):
请问楼主交流信号怎么采样计算的?

网友D(2019-01-05):
其实就是简单的电流测量,但是需要校准,采用专用的漏电线圈把ABC都套进去,有漏电,就感应出电流,没有漏电,就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