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boot0脚能否直接接地?

楼主(2016-11-15):
会导致工作异常吗?大概是什么表现?譬如功耗增大,无法复位等。
会导致IC损坏吗?

目前我设计的一块板子,STM32F051,BOOT0就是直接接地的,当初考虑到BOOT是输入脚就没串电阻。现在发现RST脚不能拉高,而且IC会坏。

请大侠帮助指点。

网友A:
可以直接接到地。在使用stm32f100c8t6b过程中,发现少量的rst引脚输入阻抗变小的问题,需要减小电阻,才能复位正常。

网友B:
可以直接接地啊;

最好是接个10K电阻下拉到地;

网友C:
各种状态的闲置上拉下拉都用10K以上电阻,这样会降低能耗。

网友D:
当然可以。
不过如果串个电阻的话,极端情况下可以拉高(比如飞个线啥的。。。)做一些BOOT0不拉高做不了的操作。。。。。。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 目前的进展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芯片损坏原因是PA4作为DAC输出,与来自运放的输出相连,导致芯片损坏。损坏模式是芯片VCC和GND短路。
2. 发现有无法复位或经常发生复位,RST脚电压为1.5V左右或更低,原因是有引脚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接到地。在使用stm32f100c8t6b过程中,发现少量的rst引脚输入阻抗变小的问题,需要减小电阻,才能 ...

减小RST脚上拉电阻? 考虑到片内集成了上拉,我还打算让RST悬空,看来加个10k上拉比较好!
我目前发现虚焊导致RST脚无法被上拉到VCC电压,重新焊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状态的闲置上拉下拉都用10K以上电阻,这样会降低能耗。

目前闲置GPIO设置为输入并使能下拉。有空做个测试,看设置为输出是否能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
不过如果串个电阻的话,极端情况下可以拉高(比如飞个线啥的。。。)做一些BOOT0不拉高做不了的 ...

是的。
ST怎么想的,搞一个BOOT0专用引脚,太浪费了,尤其在小封装的芯片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减小RST脚上拉电阻? 考虑到片内集成了上拉,我还打算让RST悬空,看来加个10k上拉比较好!
我目前发现虚 ...

STM32F030C8T6,BOOT0直接接地,RST接一个0.1u电容到地。从没出过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F:
BOOT0一直直接接地用, 量产产品也是, 后来看到一些官方板子拉电阻到地, 最近的两款板子也用了这个电阻, 官方板子这样接可能跟功耗有关, 准备哪天测试一下, 个人预测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脚是输入脚.

网友G:
还是接个电阻吧,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