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LM4F120XL开发板的OLED屏显示

楼主(2016-11-15):
      当掌握了编译和下载方法后,真正发挥LM4F120XL开发板用途的工作才算开始。要想学会编程,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看例程,了解他人是怎么来使用的。当然在ARM中最易于着手的就是GPIO了,下面就看看闪灯程序是如何编写的,内容如下:
while(1)
    {
        // Set the GPIO high.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_PIN_3);
        // Delay for a while.
        SysCtlDelay(1000000);
        // Set the GPIO low.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0);
        // Delay for a while.
        SysCtlDelay(1000000);
    }
   原来输出低电平是这样用: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0);
而输出高电平则是: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_PIN_3);
延时则是这样来实现: SysCtlDelay(1000000);
   下面就看看IIC接口的双色OLED屏怎样来控制,首先要确定一下连接关系,即SCLK与PD6连接,SDIN与PD3连接。这样就可以如下来定义输出电平的高低: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0)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GPIO_PIN_6)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3, 0);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3, GPIO_PIN_3) ;
随后可以用下面的语句来设置PD3PD6为输出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Delay(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GPIO_PIN_3);
有了前面的准备工作,再配上中英文的小字库,就可以在OLED原驱动程序的基础上来实现显示功能了。
    对应的OLED初始化程序如下:
//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Delay_1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下图是为MP3点播器制作的界面效果,在添加键控函数和通讯函数的条件下,可以实现MP3的播放,其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 Enable the GPIO module.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Delay(1);
    // Configure PD as an outpu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SysCtlDelay(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GPIO_PIN_3);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mini MP3",16);
        OLED_ShowCHinese(72,0,33);
        OLED_ShowCHinese(90,0,34);
        OLED_ShowCHinese(108,0,35);
        OLED_ShowCHinese(2,2,36);
        OLED_ShowCHinese(20,2,37);
        OLED_ShowString(40,2,":jinglixixi",16);
        OLED_ShowString(32,6,"2016.7.2",16);
        while(1);
}

网友A:
可以放出源码吗?看到好像只做了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出源码吗?看到好像只做了个界面。

还没完全移植完,LM4F120XL的键入处理与以前ARM的用法不太一样,正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