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利用usb线将采集卡采集的数据传输到电脑

楼主(2016-11-15):
利用usb线将采集卡采集的数据传输到电脑,电脑使用usb口,采集卡也使用usb口,中间不经过USB转232,请问是不是要给采集卡写usb驱动,我找到一个usb驱动,针对特定的设备,usb驱动都需要改写哪些部分啊,菜鸟,第一次接触,谢谢指点

网友A:
采集卡一般都提供了编程接口,不需要自己写驱动。通用USB驱动可考虑WinUSB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卡一般都提供了编程接口,不需要自己写驱动。通用USB驱动可考虑WinUSB driver。 ...

我有一个pci的板卡,windows自带驱动,我尝试用Driver Wizard生成一个驱动,结果两个驱动的中断号,一些寄存器的配置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可以直接用HID方式,windows自带的。如果非要用驱动,你需要修改下位机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