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利用usb线将采集卡采集的数据传输到电脑

楼主(2016-11-15):
利用usb线将采集卡采集的数据传输到电脑,电脑端使用usb接口,采集卡也使用usb接口,中间不经过usb-232,请问是不是要给采集卡写usb驱动程序,我找到一个usb驱动程序,针对特定设备,usb驱动需要修改哪些呢,第一次接触,不懂,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A:
每个设备出厂时都配有相应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设备出厂时都配有相应的驱动

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用dSP控制的采集数据的pcb板,我要写usb驱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用dSP控制的采集数据的pcb板,我要写usb驱动吗

要啊,

楼主:
这个驱动程序是主要针对采集卡的usb控制芯片吗,还是整块采集卡,我在一个开发驱动的软件上找到一个usb的驱动,针对特定设备,我要修改哪些部分,修改的多吗,驱动程序到底实现什么,第一次接触,大白一个,很疑惑,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B:
直接使用windows自带的HID模式,可以不写驱动直接与下位机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