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纹波大,变压器响,找人解决有酬谢。

楼主(2016-11-15):
我们在一个项目中设计上去一款开关电源(电源电路外购、销售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资料,出了问题解决不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遇到电源纹波过大(导致单片机无法工作),高频变压器吱吱响,想找懂开关电源的人帮我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如问题能解决我们不甚感激,并愿意支付费用,有这方面经验和能力的朋友请加我QQ,我的QQ是:1807703496,
以下为电源的基本介绍:
输入:AC220V  输出:DC24V,电流;1A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一般在超声波段,人耳是听不到的。如果整流电源的滤波不良,就会把50HZ或100HEZ的交流声调制到开关电源的主震频率,开关变压器才会有吱吱声

网友B:
是否可以换方案

网友B:
成本大概控制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一般在超声波段,人耳是听不到的。如果整流电源的滤波不良,就会把50HZ或100HEZ的交流声 ...

哪有什么方法避免这个问题呢?麻烦赐教。

楼主:
不打算换了,已经小批量了,这个方案的样机变压器是不响的,我们想找到原因。

网友C:
R44并一个103的电容估计就不响了.

网友D:
问下是批量问题,还是数个的个别问题?
R43电阻,改用1%

反馈绕组的电路查一下,别可考虑加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E:
(1)24V反馈从电感前引
(2)C39电容电阻调反馈补偿
(3)有异响是不是变压器浸漆没做好

网友F:
关心酬谢量

网友G:
我的也是,把那个431地方的电容换小响声小点,去掉也小点

楼主:
多谢各位献计献策,变压器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电路做了以下修改:
C33  10NF   耐压1000V  1206封装
R42  换成102电阻
R46  3601  3.6K
R47  102
C39  100NF
R48  100
大家分享一下。但是纹波过大的问题,还是存在,希望有经验的人跟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是批量问题,还是数个的个别问题?
R43电阻,改用1%

批量问题。

网友H:
估计你说的是噪声大不是纹波大,纹波可以加大电解电容,噪声就处理麻烦

网友:
开关电源两侧都要加RCD吸收电路吧,而且电解电容值可以大点,1000uF先试试。
也可以找芯片供应商解决。。。

网友I:
R43需并联一补偿电容。电位器是噪声的一大祸源。

网友I:
R43是否过大,复核计算一下。

网友I:
R43选大,会造成振荡频率太低,降低了调整率。

网友I:
参照其他图在整流二极管D10并接RC回路

楼主(2017-01-04):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早段时间忙着解决项目量产和给客户配套的问题,就没有上来,不好意思,最后电源的纹波没有在电源端解决,是在单片机这边解决的,更改了一个DC转DC电路中的一个电容,电路中的纹波就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