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STM32的芯片,会不会有硬件死机程序没死的情况?

楼主(2016-11-15):
各位玩STM32的朋友,求教一个事情:最近帮一个客户整了一个STM32的板子,我设计硬件,他们自己搞软件,经过一个多月的测试,他们提出要增加外部看门狗,理由是板子死机的概率很高。
据说,死机是硬件死机,软件没问题,内部看门狗不起作用了。并且他们也查了一些资料,据说是在ST的官网论坛上也看到有类似的说法,就是芯片受到周边射频的干扰导致了硬件死机,软件怎整都没有用,必须用外部看门狗强制复位。

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这么回事?是否外加看门狗就一定能解决?多谢先啦!

网友A:
难道软件复位系统都不行?所谓的硬件复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找个容易死机的,观察几个关键点的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容易死机的,观察几个关键点的电压变化。

已经监控过所有的电源电源点,没有变化,的确是MCU系统出的问题。实际上电源就只有5V/3.3V两种,外加一个GPRS模块的4V,很简单的。

至于说“容易死机”,这个比较随机,在他们手上的10多台样机,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负责软件开发那小伙子经验还是挺丰富的,做嵌入式超过10年了,查询了很多资料才下这个结论的。所以在没有绝对把握前,我们也不敢贸然否认他的这个推断。

但是总觉得,系统内部的复位不起作用,应该是设置问题,不太可能是硬件不良啊。真的很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软件复位系统都不行?所谓的硬件复位,是什么意思?

补充,所谓“硬件复位”,就是外加一个硬件看门狗IC。

这东西成本不高,加起来没啥难度,但是我们希望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解决之,而不仅仅是临时打个补丁。并且重新做一次板子,费时费力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走这一步。

网友B:
给他们搞个外部电源开关吧。。。。。
若干毫秒不给脉冲切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他们搞个外部电源开关吧。。。。。
若干毫秒不给脉冲切电源

那就相当于看门狗了嘛。

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根本原因,以免浪费人力物力瞎整。至于具体的对策,等搞清楚了原因,自然会有办法的。

网友C:
STM32的看门狗不行吗,程序进入死循环或者hardfault的情况时有发生,与经验多少有时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的看门狗不行吗,程序进入死循环或者hardfault的情况时有发生,与经验多少有时关系不大。 ...

是的,STM32的看门狗不起作用了。

我也怀疑其实是程序进入了死循环,而恰巧这段循环里面有喂狗的动作,所以才导致看门狗不起作用的。但是这个没法验证,头痛啊。

至于hard fault(硬故障),不知具体是指啥,可否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D:
除非强电,或放电电弧干扰,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如果非要加看门狗,还得喂狗,程序还得负担。能不能,在内部重起,启的过程中把参数还原。

网友E:
本质上还是外部影响的,加个屏蔽罩会不会有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质上还是外部影响的,加个屏蔽罩会不会有效果呢?

如果加看门狗能解决,肯定比加屏蔽罩要强啊。无论硬件成本、开发投入,都会小很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内部的看门狗 不可靠。 你可以试试,仿真的时候看门狗不影响仿真,这是不对的。

用过TI的MSP430和C28 ...

有这种事情?我跟软件商量一下,验证一下看看。

如果确实如您所言,则估计ST的片子,的确会有这个问题,就跟其I2C接口不稳定一样了。

网友G:
解决软件问题可以用窗口看门狗  ,硬件问题用独立看门狗。  暂时还没发现说是stm32的看门狗有重大问题。

网友H:
干扰没有去之前,硬件软件改进没用,为何,直接破环了CPU TIMER SEQU.乱取指和乱读,还是从EMC上考量。

网友I:
加看门狗吧   我做动态心电的  430  外部看门狗

网友J:
非要搞可以很简单,MCU固定输出一个PWM控制电源,调一下电容电阻太长没来就断一下MCU的电。
我没用过ST的芯片,不保证芯没问题。但我还是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反而是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K:
stm32的防静电干扰很差,还是从这方面入手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STM32内部的看门狗 不可靠。 你可以试试,仿真的时候看门狗不影响仿真,这是不对的。

用过TI的MSP430和C28 ...

STM32在仿真的时候,看门狗是工作的。感觉是正常的。

网友M:
在硬件受到强烈干扰的情况下,我相信硬件会死机的;
正常的情况下的死机,我更倾向是软件的问题更多。
先加一个试试吧。

网友N:
非要看门狗才行,说明设计已经失败了。。

网友O:
我是软硬件一起设计的,用STM32很多年,也做过高电压测试设备,从没出现过硬件死机。
以前设计的 180kV 2A 交流高压测试设备,瞬间对地放电,周围电脑都打坏了,STM32 没死机也从没坏过。那时候设计还比较粗糙,防护不多。
最近设计的项目,能耐压正负 8kV 尖端放电情况下正常工作。

说着多就是想提醒你,STM32 的硬件一般没什么问题。还是多检查下软件吧,看是不是软件操作有异常,另外硬件设计也要精细些,系统才能足够稳定。

网友C(点评):
对,我支持你的看法。我也是写软件的,我很清楚有时候因为自己的一个小疏忽导致的问题。

网友P:
这个死机,是系统失控?还是系统到了某一个点就定住了。

网友Q:
外边加个看门狗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系统总是重启也不是办法

网友R:
楼主 我这板子也是GPRS模块+STM32的  GPRS模块特别强调启动电流特别大   ,板子没有加硬件看门狗 ,没出现这种司机现象 ,会不会是GPRS供电部分引起了

网友S:
片子有没PDR_ON管脚的啊,有的话,可以试试使能芯片内部的电源监控复位电路。

This feature is available only on packages featuring the PDR_ON pin. The internal power-on
reset (POR) / power-down reset (PDR) circuitry is disabled through the PDR_ON pin.
An external power supply supervisor should monitor VDD and should maintain the device in
reset mode as long as VDD is below a specified threshold. PDR_ON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is external power supply supervisor.

网友T:
你弄个 led 闪灯,这个由软件控制,如果死机了.灯不闪了.说明 cpu 死了.软件也挂了.如果灯还在闪,功能不正常了.那说明软件没死,某些外设异常了.比如 iic.

这种硬件死机软件正常的法.第一次听到,让他们把资料给你啊.既然把屎盆子扣过来,那就提供证据啊....反正不稳定的时候也不让你看见....

没有证据的事情,这锅不能背.另外你们也没什么强干扰环境...你设计的硬件,稳定性你是有数的.

网友U:
我比较怀疑这个硬件死机的说法
我估计软件问题 进入 硬 fault 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TM32内部的看门狗 不可靠。 你可以试试,仿真的时候看门狗不影响仿真,这是不对的。

用过TI的MSP430和C28 ...

STM32的看门狗可以配置成仿真时有效。这是配置的问题。你可以查阅相关资料。
MCU里面的看门狗就没有听说是软件看门狗。而且STM32有两个看门狗,一个是独立的一个是窗口的。

网友C:
如果那哥们非要加独立看门狗,STM32本身也是有的,只是人们通常用灵活的WWDG,而不用严格的IWDG。我这里提供F401参考手册中截取的一段。F103的估计一样,只是暂时没有下载,你可以自行搜索参考手册中相关部分。
另外需要说明的就是两个都是硬件看门狗,只是时钟独立不独立而已。不要随便怀疑硬件看门狗的缺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指点!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回复了,我会慎重考虑各位的建议的。再次感谢!

网友V(2017-04-06):
您好,我在21IC的论坛看到你的帖子,是说,一批板子死机的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程序死机,不能复位。我用芯片是STM32F103C8,复位的电路是MAX809SD,现在我还没有找到问题,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求你回复。BOOT0你接的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您好,我在21IC的论坛看到你的帖子,是说,一批板子死机的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程序死机,不能复 ...

boot管脚一般10K

网友X(2020-09-03):
楼主你好,我这边用STM32芯片,现场运行一段时间后也出现了你这种情况,很头大!你单片机跑的主频是多少?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楼主你好,我这边用STM32芯片,现场运行一段时间后也出现了你这种情况,很头大!你单片机跑的主频是多少? ...

建议加上看门狗,如果可能看门狗使用硬件启动模式,这点通过选项字配置;

另外,你的boot脚外接10K电阻后到地或电源,具体按手册来。

尽量避免强干扰,方便时考虑下加屏蔽。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建议加上看门狗,如果可能看门狗使用硬件启动模式,这点通过选项字配置;

另外,你的boot脚外接10K电阻 ...

谢谢回复,我们硬件上boot0是直接接地的,没有10K电阻,这样有关系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X:
谢谢回复,我们硬件上boot0是直接接地的,没有10K电阻,这样有关系吗? ...

极有可能有关系,不建议这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