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 自带的CDC UART 问题。

楼主(2016-11-15):
        前几日买了一个V9,号称几乎适用所有ARM芯片,然后自带UART。是的,就是这么方便!
        但买回来之后感紧拿来搞搞,KEIL显示是V9.2最高50MHz,确实吊炸天啊。
        欢喜之余开始干活了。

        接上UART,坑爹的事情就此开始了。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swd下载后,UART不对了。一直有接收。。。。。。不接txd引脚(与TDI复用)又正常。接了TXD后就不正常了
       电压被拉低。直接测STM32作为TXD的引脚。也是使用SWD下载之前正常。下载之后2T45方向使能不正常,TXD也无输出。
       什么原因呢?难道这是所有v9的通病(J-link官方不会这么坑爹吧?),还是只有我的会这样?给位手上有V9的话可以试试会不会、让我知道原因在哪      谢谢大家

     经过几番测试和资料查找,果断刷过了固件,发现一相对稳定版本。UART只要打开关闭一次就可以发送了。而且不会有电压拉低的情况。要注意的是,固件是502d的。最好用同一版本的驱动。我用的是Setup_JLink_V502c。高了会老是提示升级固件,但是又升级不了(所谓不丢固件的坑)。低了就不知道了。好了,文件如下。要淘宝要自制请自行选择、、、、、啊哈哈哈。

网友A:
买的山上的吧?

网友B:
肯定是山上的,正版的多贵呀。楼主多钱入手的呢?我是围观下用jlinkV9的土豪来的,表示没用过V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山上的,正版的多贵呀。楼主多钱入手的呢?我是围观下用jlinkV9的土豪来的,表示没用过V9. ...

不贵啊,90左右。公司也用V8。V9自己买来玩的

楼主:
是的,你的是城市出的吗?测试一下?告诉我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你的是城市出的吗?测试一下?告诉我结果?

太高达上,用不起啊。
我用ti的芯片,这个v9不知道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达上,用不起啊。
我用ti的芯片,这个v9不知道支不支持

呵呵呵,你个用TI的土豪来装逼。

TI的ARM估计是支持的。其他不行

网友C(2017-05-30):
感谢楼主,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用楼主的固件问题解决了,这个功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