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地信号跨过不完整的地平面区域,还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6-11-15):
  双面板要想有个完整的地平面十分困难,为了减小信号的辐射和信号间的串扰。我进行了双面大面积铺铜处理,保证每一根信号线直接都有地线伴随,并且尽量的地线打过孔。这样能否解决地平面不完整带来的信号辐射和串扰问题呢?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自问自答吧,我认为信号间的串扰问题可以大大的减轻,因为跨地平面产生的信号回流不连续也会有所改善的。只是地平面不完整会增加地的高频阻抗,导致整体的抗干扰能力下降而已!不知道各位老师是否认可我的观点?

网友A:
你想多了。

网友B:
这得看是什么信号

网友C:
你想多了,开始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的板是完全不行,后来直接换方案了,和芯片本身关系很大。肯定是有改善是真的。

网友D:
感觉不太好,上个软件仿真下看看。

网友E(2021-11-25):
引用 楼主:
自问自答吧,我认为信号间的串扰问题可以大大的减轻,因为跨地平面产生的信号回流不连续也会有所改善的。只 ...

高速信号通过包地回流的比例占总回路10%不到,大部分通过下方完整地平面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