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数据,一秒钟可以发几个数据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18):
由你的波特率决定的,看波特率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你的波特率决定的,看波特率就好了

比如波特率是9600,那一秒钟发送多少呢?

网友C:
串口发送完一连串数据后,为什么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发送下一串数据。

网友D:
串行口一次传递一位数据,按波特率9600,每秒能传递9600位数据,以8位数据加1起始位、1停止位,每秒能传递960字节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行口一次传递一位数据,按波特率9600,每秒能传递9600位数据,以8位数据加1起始位、1停止位,每秒能传递9 ...

需要等待,应该就是你程序设计的不合理了

网友F:
需要等待,一般是由于用的等待发送,发送完需要一定的稳定时间,如果换做是中断发送,应该不会出现等待的问题了

网友G:
这个取决于发送的波特率和设置的缓冲区大小
按9600波特率来说, 1个起始位 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那么 9600/10=960Bytes 也就是每秒钟的数据量不会超过960字节

网友H:
串口发送的时候你可以根据波特率来计算每秒发送的字节数
9600波特率为例
8位数据为,1为停止位,1位校验位,则
9600 / (8 + 2)= 960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I:
串口发送的时候你可以根据波特率来计算每秒发送的字节数
9600波特率为例
8位数据为,1为停止位,1位校验位,则
9600 / (8 + 2)= 960个字节的数据
=======================================================
这个是理论数据吧。

实际肯定是发不了这么多的!

网友J:
Serial Communications in Win32,你看看这个文档,上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K:
上面说的都对,但是和你的单片机的配置也有关系,有的芯片有最大支持波特率或者速度的限制的。

网友L:
115200/8=14400byte =14kB/s
大约如此吧,实际上还应该少点

网友M:
1起始8数据1停止的话,就是/10。对MCU之类最常用到。
如果数据位,校验,停止,硬件/软件流控,都存在,那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N:
引用 网友M:
1起始8数据1停止的话,就是/10。对MCU之类最常用到。
如果数据位,校验,停止,硬件/软件流控,都存在,那 ...

理论是理论,要想达到MCU的极限值,用c肯定是达不到的,开销时间太大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115200/8=14400byte =14kB/s
大约如此吧,实际上还应该少点

实际根本达不到这么多的,速度太高,其他程序基本没什么时间了。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D:
串行口一次传递一位数据,按波特率9600,每秒能传递9600位数据,以8位数据加1起始位、1停止位,每秒能传递9 ...

这个介绍的好。一下子就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