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伦EMC USB HOST 电路请教

楼主(2016-11-15):
(无正文)

网友A:
不加的话,电源会没那么干净,对电源部分有影响

网友B:
我认为不会,电流流向外面的在那里加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
我认为,那里不加电容,会增加电源对外供电的高频阻抗。从而导致EMC问题

网友C(2021-11-26):
加,电感两端电流不能突变,若负载出现波动,这部分的能量不能由电容供给,那么就会造成电压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