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是不是必须用到中断呢?

楼主(2016-11-15):
PWM输出是不是必须用到中断呢?看到一个人的程序,pwm没用到中断,比较纠结

网友A:
pwm输出必须用到中断且中断优先级要最高,打断其它程序正常,不然PWM不准确。

网友B:
pwm没用中断,必然是不准确的。

网友C:
肯定在中断里,大循环时间不定。

网友D:
如果配置好DMA的话,应该是不会用到中断的,配置好自己输出就ok了。

网友E:
有个问题,我芯片中既要用到PWM,还要用到定时器,两个是否可以一起用呢?

网友F:
不行,PWM波形一个周期计数器产生一次溢出,同时可以产生一个中断,因此中断周期就是PWM波形的周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行,PWM波形一个周期计数器产生一次溢出,同时可以产生一个中断,因此中断周期就是PWM波形的周期。 ...

你可以在pwm中断中顺便把定时器的事情干了。不过这样对执行的函数时间是有限制的。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比如,具有多个比较通道的定时器,其中通道1设置为PWM功能,通道2设置为固定时间的中断功能,。。。。具体可以参考定时器连续计数模式的例程。

网友I:
已经做了PWM的情况下,能再做定时的可能不大,这个没试过。就算能做,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网友J:
不一定需要中断!

也可以由外部来进行控制!

网友J:
你如果要精确的控制脉冲个数的话,就需要使用发送溢出中断了!

网友K:
一般芯片都会有几个定时器资源的,你分配给其他的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如果要精确的控制脉冲个数的话,就需要使用发送溢出中断了!

精准的控制是比较难的,要想做好还是不容易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pwm输出必须用到中断且中断优先级要最高,打断其它程序正常,不然PWM不准确。 ...

可不可以有PWM的DMA操作呢,这样就不用硬件中断了。

网友J:
可以!

新唐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单PWM就有发出中断!

这样可以在中断里面 可以精确的控制发出PWM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