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报错

楼主(2016-11-15):
RS, se, TE, Users, ic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97020761\QQ\WinTemp\RichOle\W$XK{7(T@$K%634A80OFSDW.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97020761\QQ\WinTemp\RichOle\W$XK{7(T@$K%634A80OFSDW.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97020761\QQ\WinTemp\RichOle\W$XK{7(T@$K%634A80OFSDW.png

W$XK{7(T@$Kc4A80OFSDW.png (29.36 KB )

@N5C3BX`8FR)VE]HSB5~YFE.png (17.26 KB )

网友A:
看提示,提示就说明一切了。232部分的问题,电源没接,悬空的了。

网友B:
记得串口是直接接MCU的呀,还要用2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提示就说明一切了。232部分的问题,电源没接,悬空的了。

VCC管家16和GND管脚15都是隐藏的,软件自动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管家16和GND管脚15都是隐藏的,软件自动接了

提示的V+/V- pin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VCC管家16和GND管脚15都是隐藏的,软件自动接了

建议再确认一下,也有可能vcc和gnd在另一部分,没画出来。或者默认使用的vcc、gnd网络和你画出来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再确认一下,也有可能vcc和gnd在另一部分,没画出来。或者默认使用的vcc、gnd网络和你画出来的不同
...

我看了的   默认使用的VCC GND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的V+/V- pin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是有错  后来我改了   按着手册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