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位置式PID与增量式PID算法

楼主(2016-11-15):
PID控制是一个二阶线性控制器
   定义:通过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三项参数,使得大多数的工业控制系统获得良好的闭环控制性能。
   优点
           a. 技术成熟
      b. 易被人们熟悉和掌握
      c. 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
      d. 控制效果好
      e. 鲁棒性
     通常依据控制器输出与执行机构的对应关系,将基本数字PID算法分为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两种。
1  位置式PID控制算法
基本PID控制器的理想算式为
              (1)
式中
u(t)——控制器(也称调节器)的输出;
e(t)——控制器的输入(常常是设定值与被控量之差,即e(t)=r(t)-c(t));

Kp——控制器的比例放大系数;

Ti ——控制器的积分时间;
Td——控制器的微分时间。

网友A:
位置式PID控制算法的缺点:当前采样时刻的输出与过去的各个状态有关,计算时要对e(k)进
行累加,运算量大。。

网友B:
而且控制器的输出u(k)对应的是执行机构的实际位置,如果计算机出现故
障,u(k)的大幅度变化会引起执行机构位置的大幅度变化呀。

网友C:
增量式PID控制算法有谁可以指导下的啊?

网友D:
应该增量式PID是指数字控制器的输出只是控制量的增量Δu(k)。

网友E:
STM32IAP升级的时候常会碰到这些问题啊。

网友F:
采用增量式算法时,计算机输出的控制量Δu(k)对应的是本次执行机构位置的增量,而不是对应执行机构的实际位置,因此要求执行机构必须具有对控制量增量的累积功能,才能完成对被控对象的控制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式PID控制算法的缺点:当前采样时刻的输出与过去的各个状态有关,计算时要对e(k)进
行累加,运算量大 ...

是的 但是我觉得位置式PID控制算法还是有很多用处的。

网友G:
执行机构的累积功能可以采用硬件的方法实现;也可以采用软件来实现,如利用算式u(k)=u(k-1)+Δu(k)程序化来完成。

网友H:
看这东西好几天了。   也没弄明白。

网友I:
PID的算法简单,使用PID控制的难点是:
        P、I、D三个参数的整定才是关键!!!
        P、I、D三个参数的整定才是关键!!!
        P、I、D三个参数的整定才是关键!!!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J:
有没有自整定方案我特么被这个整疯了调了半天也不是最优解

网友K:
楼上的这个需求 貌似是温控表的核心啊 . 好像没几个中国公司搞定 都是抄的小日本的

网友L:
工业现场,一般的温控器用的都是继电自整定算法,网上找到的,包括一些专家教授写的关于继电自整定的,都是原理性的东西,无法具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