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称重传感器+单片机

楼主(2016-11-15):
  当重量在2.5~15kg时 单片机(MSP430F5529)才执行下一步  求指教传感器电路和单片机代码

网友A:
先选好称重传感器,然后根据传感器电路类型,进行代码编写。

网友B:
如果付费的话,可以找我.
最近刚给客户做了个蓝牙秤的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付费的话,可以找我.
最近刚给客户做了个蓝牙秤的项目.

求教蓝牙称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教蓝牙称是什么意思

有蓝牙4.0功能的电子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蓝牙4.0功能的电子秤

就是称完了之后结果能让单片机蓝牙透传模块送给接收端(上位机)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称完了之后结果能让单片机蓝牙透传模块送给接收端(上位机)呗?

没有用透传模块,CC2541+TM7711, 发结果到手机AP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透传模块,CC2541+TM7711, 发结果到手机APP

那还挺好的。

网友D:
这个不难吧。。。外接一个AD采样芯片 保证精度的同时代码so easy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难吧。。。外接一个AD采样芯片 保证精度的同时代码so easy

我想的是直接用单片机自带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好称重传感器,然后根据传感器电路类型,进行代码编写。

传感器的电路类型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直接用单片机自带的ADC

也可以的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采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的电路类型是什么

这个和传感器特性有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称完了之后结果能让单片机蓝牙透传模块送给接收端(上位机)呗?

一般是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