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为什么用STM8驱动LCD12864程序死在忙检测上面?

楼主(2016-11-15):
为什么程序一直死在忙信号检测这句?液晶是好的,不管是加了延时还是不加延时液晶都不会显示,程序一直死在忙信号检测,
这个是检测忙的函数,RS_CMD已经定义成0了
void  ST7920_WaitBusy ()                           //判忙
{
  while (M6800_Read (RS_CMD)&0x80);
}
这个是读函数
u8 M6800_Read  (u8 ucAddr)                       //读出数据
{
     u8 ucData=0;
     BUS6800_In ();            //总线设置成输入模式
     Bus6800_Delay(10);            /* 延迟 */
     if(ucAddr==0)
         {
              M6800_RS_0 ;             //指令模式
         }
     else
         {
              M6800_RS_1 ;             //数据模式
         }
         Bus6800_Delay(1);            /* 必须延迟 */
    M6800_RW_1;                  //选择读数据
    Bus6800_Delay(1);            /* 必须延迟 */
    M6800_EN_1;
    Bus6800_Delay(1);            /* 必须延迟 */
    ucData=M6800_Input;
    MP6800_EN_0;
    Bus6800_Delay(1);            /* 必须延迟 */

    BUS6800_Out ();           //总线设置成输出模式
    return (ucData);
}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显示,注释掉检测忙函数用延时代替也一样不显示,
求大神指点一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A:
那应该就是初始化的问题吧。有两种可能
1.IO的初始化没做好
2.延时函数不对,时间不够

网友B:
你测量忙信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初始化的问题吧。有两种可能
1.IO的初始化没做好
2.延时函数不对,时间不够 ...

RS  RW  和使能引脚是不是都要设置成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忙信号了吗?

程序一直停在忙信号检测上

网友C:
我看先验证一下通信时序吧

网友D:
时序不对,液晶根本都没初始化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初始化的问题吧。有两种可能
1.IO的初始化没做好
2.延时函数不对,时间不够 ...

确实是这样的,程序在运行到初始化液晶的时候,同时也把频率从2M初始化成了16M,造成延时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序不对,液晶根本都没初始化成功

确实是这样,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先验证一下通信时序吧

解决了,是延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忙信号了吗?

测试了的,程序就是死在忙检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