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G2553 状态机建模

楼主(2016-11-15):
msp430g2553快把我搞死了,暑假开始接触到单片机,现在才开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几天研究那个状态机建模,可能是好久都没有接触到C语言了吧。。。用起来不知道多生疏,废话不说把书上的例程搬过来,发现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啊。

程序要求是短按p1.3的话,出现p1.0取反,长按p1.3的话,p1.6取反,下面是程序: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IDLE 0
#define SHORT 1
#define LONG 2
#define COUNTER_THRESHOLD 50
unsigned char key_dect;
unsigned char WDT_Counter=0;
void GPIO_init();
void Key_SM();
void WDT_init();
unsigned char LongClick_Dect();
void P13_OnShortRelease();
void P13_OnLongClick();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GPIO_init();
WDT_init();
_enable_interrupts();
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void GPIO_init()
{
P1DIR|=BIT0+BIT6;
P1OUT|=BIT0;
P1OUT&=~BIT6;
P1REN|=BIT3;
P1OUT|=BIT3;
//P1DIR&=~BIT3;
//P1IES|=BIT3;
//P1IE|=BIT3;
}

void WDT_init()//为了消除尖刺
{
WDTCTL=WDT_ADLY_16;
IE1|=WDTIE;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Key_SM();
}

void Key_SM() //状态机建模。。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now=0;
unsigned char key_past=0;
unsigned char key_dect=0;
key_past=key_now;
if(P1IN&BIT3) key_now=1;
else key_now=0;
if((key_now==0)&&(key_past==1)) key_dect=1;
if((key_now==1)&&(key_past==0)) key_dect=2;

    switch(State)
    {
    case IDLE: if(key_dect==1)
                {State=SHORT;P13_OnShortRelease();}break;

    case SHORT: if(key_dect==2)
    {
     State=IDLE;
     P13_OnShortRelease();
    }
    if(LongClick_Dect())
    {
     State=LONG;
     P13_OnLongClick();
    }
    case LONG: WDT_Counter=0;
          if(key_dect==2) State=IDLE;
    default:State=IDLE;break;

    }

}

unsigned char LongClick_Dect()
{
WDT_Counter++;
if(WDT_Counter==COUNTER_THRESHOLD)
{

  WDT_Counter=0;
  return 1;
}
else return(0);
}
void P13_OnShortRelease()
{
P1OUT^=BIT0;
}
void P13_OnLongClick(unsigned int i)
{

     P1OUT^=BIT6;//p1.6取反

}

把程序烧进单片机中,发现只能识别短按,长按识别不出来。想了一下,不知道什么问题。。。纠结,最后试着把长按的程序处理程序换成

while(1)
{
P1OUT^=BIT0;
    P1OUT^=BIT6;
i=50000;
while(i--);
}
发现还是没有什么改变,p1.6就是没有变化。。。唉

网友A:
你的延时程序不够长吗?

网友A:
取反还需要延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