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定时器功能求助

楼主(2016-11-16):
像stm8一个定时器可以同时中断定时和输出Pwm吗,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吗

网友A:
不可以同时的。

楼主:
比如像现在tim2定时器已经在中断定时了,不能再设置其输出pwm吗?

网友B:
当然可以 了,不过定时频率和PWM频率相同,多数时会影响性能;

网友C:
这样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了,不过定时频率和PWM频率相同,多数时会影响性能;

有点晕,有版主说可以。。。。

网友D:
定时器中断和PWM输出是是两个不同的资源,只要你在定时器中断中不修改定时参数,互不影响呀。

网友E:
只要能发生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就随便你搞了

网友F:
可以,我实现过,但是有一些限制,两方面有关联,不一定适合你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能发生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就随便你搞了

意思是中断服务函数里加上输出pwm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中断服务函数里加上输出pwm的程序?

用定时器做PWM不就是吗,固定时间发生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定时器做PWM不就是吗,固定时间发生中断

现在已经用到中断里定时了,那么再输出pwm不受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用到中断里定时了,那么再输出pwm不受影响吗?

中断占用时间,肯定会受影响,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偏差

网友G:
虽然可以这样用,但它可能会很不方便。
PWM需要的周期也许对定时任务来说不是最好的,在这个项目中用也许没有问题,但到了另外的项目可能就不行。
一般来说,为了将来维护简便,不同功能模块之间耦合越少越好。

网友H:
从功能实现上讲 二者完全没有影响。

至于那个时间周期是否对二者都合适看你具体应用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可以这样用,但它可能会很不方便。
PWM需要的周期也许对定时任务来说不是最好的,在这个项目中用也许没 ...

如果中断定时时间为pwm的周期或者它倍数是不是影响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