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 进入停机模式时钟唤醒

楼主(2016-11-16):
请问STM8可以设置类似停机模式下闹铃唤醒吗,比如每天8点钟从停机模式唤醒

网友A:
可以用RTC,想什么时候醒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TC,想什么时候醒都行

看了手册 没有这个功能吧  你是指哪个功能

网友A:
是哪块芯片呢,L系列的基本都有RTC功能

网友B:
只能用RTC中断唤醒,如果片内没有RTC,就用片外RTC通过外部IO中断唤醒。

网友C(2017-06-12):
请问一下闹钟唤醒你会用了吗?我也想知道RTC能不能设置每天定时唤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