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在走多少电流或者多少温度的情况下回有损坏

楼主(2016-11-16):
  客户提出:线路板要求能承受保险电流至少3倍的电流
以前都是用2盎司的板子 基材是FR-4  板厚2mm    1.778mm的上下2层过电流线路  走10A 能达到客户要求吗? 板子会坏吗   不行的话3盎司呢?  基本工作条件:温度–35℃~+85℃

网友A:
如果要走10A电流,我个人建议还不如单板设计了!市面上这样的设计很多的。

网友:
不行的话3盎司呢?

普通PCB是1盎司 , 你做3盎司的PCB,电路板是什么价钱 、??

还不如把 1.778mm的线宽,加宽。

如果确实不能加宽,就PCB上铺锡。

如果不能铺锡,自己焊接一条电线上去。

你的电路板参数都比一般的参数豪华 , 基材是FR-4  板厚2mm , 1.778mm , 3盎司 ,

什么项目,这么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