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的低速控制

楼主(2016-11-16):
手上有一个微型直流电机,DC12V供电,控制接口有PWM输入口,可以通过PWM控制转速,还有一个信号输出口,可以获取电机的输出信号频率,在电机转速高时运转没问题,当通过PWM调速使电机在低转速时,电机有可能会停机(应该是堵转),请问直流电机的低速控制应该怎么做,是不是用到PID控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能提供一个解决方向。

网友A:
PWM控制器低速时,有电时值少,断电时值多,惯性不足以补偿空缺,所以会爬行.

网友B:
建议增加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增加转动惯量。

请问老师具体是怎么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具体是怎么做呢

见过小拖拉机 柴油机的飞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具体是怎么做呢

如5楼所说,电机轴上加个飞轮。

楼主:
哦,是说改装是最简便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说改装是最简便的吧

多大多重飞轮得一次次试,也不简单哦,哈哈

网友D:
低速运转控制就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多重飞轮得一次次试,也不简单哦,哈哈

还是先啃下T叔的资料,尽量从控制上解决

网友E:
有没有方法在电机低速的时候,让MOSFET进入 可变电阻区 ,线性方式驱动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方法在电机低速的时候,让MOSFET进入 可变电阻区 ,线性方式驱动电机? ...

线性方式低速势必电压降低,要考虑力矩问题,要加电流或电压反馈补偿来弥补.其次要考虑两种方式切换时的无缝过渡.

网友F:
现在有带减速机构的直流电机应该适合你的应用,电机转得快输出轴转的慢。

网友G:
我猜你这个是廉价的无刷电机,12V的电机到9V以下就可能不转了。普通的直流电机在低速时力矩很小,如果你要求调速范围宽,低速和高速都要有足够的力矩,只能用伺服电机,用什么调速算法其实影响不大。

网友H:
看过一篇**,H桥前加一级BUCK.调速通过调节BUCK输出电压,H桥只负责换相.

网友I:
恩恩 二楼说的很好

楼主:
这是电机资料

网友A:
驱动隔膜泵,动结构增惯量就别指望了.只能从电路下手改善.
搞不懂驱动隔膜泵为什么要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隔膜泵,动结构增惯量就别指望了.只能从电路下手改善.
搞不懂驱动隔膜泵为什么要低速? ...

调节流速

网友J:
低速一般加反转脉冲。

网友J:
拖拉机低速不加油门也死火的,好像是靠变档解决的。

网友A:
那你的系统过于简单了,应该加电控节流阀,多于流量从溢流口泄放,泵还是全速运行.
薄膜泵还要控制流量, 看你这架势象是在做电子输液器.哈哈.

网友K:
我猜你这个是廉价的无刷电机,12V的电机到9V以下就可能不转了

网友L(2017-04-17):
请问楼主控制解决了吗?能否共享一下控制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控制解决了吗?能否共享一下控制方法?

网友L:
谢谢啊!目前在开发控制低速旋转的减速电机,我先深度学习一下,然后再向你请教

网友M:
 把PWM 频率提高

网友L:
目前我遇到的情况是,PWM频率使用2KHz,上电时检测电机启动的需要的占空比,用这个占空比作为初始值来驱动电机低速旋转。通过调整PWM使电机工作在很慢的转速下。
由于光栅也转的很慢(108线,4细分),因此调整很难实时。当通过光栅检测到转速过快或过慢时,软件调整占空比,但是很容易就出现电机走走停停的现象,不连贯和不顺畅。

我见过以前一些师兄做出来的效果很好,但是自己没法实现这样的效果,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目前我遇到的情况是,PWM频率使用2KHz,上电时检测电机启动的需要的占空比,用这个占空比作为初始值来驱 ...

电机由静止到转动需克服静摩擦力及负载力矩.,一旦转动了就只需克服动摩擦力及负载力矩.
静摩擦力比动摩擦力大好多.所以控制不能是线性的.
具体控制时,假定原先准备用A速度启动,则先用2A启动一段时间然后慢慢降到A.试试

楼主:
我想到的是如果需要低速运转时,把驱动电机的时间间隔拉长,类似骑单车,不是持续蹬单车,是当单车车速快停了时,就蹬一下单车,不知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想到的是如果需要低速运转时,把驱动电机的时间间隔拉长,类似骑单车,不是持续蹬单车,是当单车车速快停 ...

你这想法不就是PWM吗?
建议低速时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想法不就是PWM吗?
建议低速时提高电压。

具体实现步骤是怎样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具体实现步骤是怎样呢

测转速,转速低于设定值就提高电压,还是达不到设定转速,就再提高点电压,超过设定转速了,就降低电压,就是个负反馈。
或者测电流,堵转时电流一般会变大。

网友J:
双PID算法还要加反脉冲。

网友J:
感觉你电机选型选错了。电机有电压,速度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测转速,转速低于设定值就提高电压,还是达不到设定转速,就再提高点电压,超过设定转速了,就降低电压, ...

是PID控制吧

网友O(2017-08-14):
引用 网友H:
看过一篇**,H桥前加一级BUCK.调速通过调节BUCK输出电压,H桥只负责换相.

大哥这篇**名字可以透露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