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0x系列和GD1x0系列的调试工具

楼主(2016-11-16):
在GD32F10x系列的引脚配置中有JTAG调试端口和SW调试端口,为什么在GD32F1x0系列的数据手册中没有找到JTAG口的配置,只找到了SW的调试端口,是不是这个系列的没有JTAG调试,只有SW调试呢?

楼主:
F:\截图图片

楼主:
第一张图是GD150系列V1.0版本的,第二张图是GD150系列V2.0系列的,定义竟然不一样,到底该信哪个?真是晕了。
第三张图是GD103系列V2.0版本的,也就是和你发的那张图片是一样的。
这些个资料,我到底该信哪个呢?

网友A:
肯定是看最新的 103跟150系列不同情有可缘, 本来就不是一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看最新的 103跟150系列不同情有可缘, 本来就不是一个系列

最新的那个150系列的资料中就没有JTAG的调试引脚定义了,只有SW的调试引脚。
是不是官方引脚定义的时候写错了呢?

楼主:
所以130、150系列的就只有SW调试了,10x系列的两种调试模式都有。。。
看来还得把Block diagram和Pin definitions两块儿结合起来看才行,避免错误。

网友B:
现在采用SWD的调试方式的非常多的,主要是该方式比较节省管脚资源的

网友C:
还是用两线的调试吧,其实也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