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ultisim 仿真 OP07 放大倍数出现问题

楼主(2016-11-16):
一个简单放大电路,正向放大2倍,但是输出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 ?刚刚学习Multisim,望大神指点!

网友A:
输入太強大了!你降到0.5V以下试试。

网友B:
或者,把工作电压改为正负12V

楼主:
输入幅度降低一点,确实是好了。2V都有削顶,OP07是用于小信号放大吗?OP01却可以很大幅度的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把工作电压改为正负12V

非常感谢,新手多关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幅度降低一点,确实是好了。2V都有削顶,OP07是用于小信号放大吗?OP01却可以很大幅度的放大 ...

“OP07是用于小信号放大吗?”
是,但不是轨到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