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PI发不出数据,软件配置查了好久没找出问题,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6-11-16):
STM32F302的SPI模块数据不能发送
大家好,帮忙看下哪里出错了。
SPI引脚配置成输出可以正常输出高低电平。配置成SPI3也发送不出数据,CLK引脚没波形。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16 delay_cnt;
         RCC_GetClocksFreq(&RCC_InitStructure);

         //系统10ms中断
         SysTickConfig();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_13, GPIO_AF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AF_5);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SP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SPI²¨ÌØÂÊʵ¼Ê¶àÉÙ£¿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SPI_CRCLength_8b;//CRC ?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RXNE,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while (1)
        {
                 if(Flag_10ms ==1)
                 {
                         Flag_10ms =0;
//                         SPI2->SR &=(~0x02);
                         SPI2->DR =0x33;
                 }
          }
}
void SysTickConfig(void)
{
        //Setup SysTick Timers for 10ms interrupt
        if(SysTick_Config(RCC_InitStructure.SYSCLK_Frequency /100))
        {
                //Capture error
                while(1);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

楼主:
找出原因了,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AF_5);
改为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5);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