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编程 做实验的思路?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6-11-16):
刚开始学习dsp  28335 , 在学习了epwm 和adc 模块之后,自己想做个实验,但是不知道思路对不对?麻烦大家指导下。  我想通过Epwmx A 的soc 触发ADC 中断, 在中断里边进行adc 采样 和PI 调节占空比,然后通过示波器观察输出的pwm 波的占空比是否有变化, 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 另外,我把采样的电压作为反馈电压和参考值对比,得到误差Err . )   因为没有实际的系统,所以我的pi 参数随便给了个值, 做这个实验目的只是为了把epwm  , ADC ,PI   调节纳合在一块,验证下自己的想法和掌握的情况。。 不知道自己编写程序的时序不对还是缺少什么东西, 在示波器上看不见PWM 波。    我把自己写的程序贴上来,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
/*
使用epwm6A 产生pwm波,并且触发ADC 采样 ADCA0(就是板子上外扩的那个点位器的电压)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typedef struct
{
  float Ref ;
  float Fdb ;

  float Kp;
  float Ki ;
  float Kd;

  float T ;  //  此值待修改

  float a0 ;
  float a1 ;
  float a2 ;

  float Err ;
  float Err_1 ;
  float ERR_2 ;

  float Out ;
  float Out_1 ;
  float OutMax ;
  float OutMin ;
}PID;

PID epwm_info ;

float adc[10] ;
float adcresultsa0[] ;
float SampleVoltage ;

void ADC_Convert(void) ;
void InitEPwm6Example(void);
void pid_cal(PID*);
void sequence(float a[],int i)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define EPWM6_TIMER_TBPRD  750 // Period register value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define ADC_CKPS   0x1   // ADC module clock = HSPCLK/2*ADC_CKPS   = 25MHz/(2*1)   = 12.5MHz
#define ADC_SHCLK  0xf   // S/H width in ADC module periods        = 16 ADC clocks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InitSysCtrl();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5MHZ
         EDIS;

// Step 2. Initialize GPIO:
         InitEPwm6Gpio();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PieVectTable.ADCINT=&adc_isr;
         EDI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InitAdc();
          // Specific ADC setup for this example: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ADC内核时钟分频:HSPCLK/2=12.5MHZ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设置采样窗口时间:(15+1)*ADCCLK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1选择级联模式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 设置为连续运行
         AdcRegs.ADCMAXCONV.all = 0x0000;       // Setup 1 conv's on SEQ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 Setup ADCINA0 as 1st SEQ1 conv.
         AdcRegs.ADCTRL2.bit.EPWM_SOCA_SEQ1 = 1;// Enable SOCA from ePWM to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1;  // Enable SEQ1 interrupt (every EOS)

     //  configure  EPwm module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InitEPwm6Example();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IER |= M_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 =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

interrupt void adc_isr()
{
         ADC_Convert();
         epwm_info.Ref=1.5 ;
         epwm_info.Fdb=SampleVoltage ;
         epwm_info.Err=epwm_info.Ref-epwm_info.Fdb ;
         epwm_info.Kp=0.02 ;
         epwm_info.Ki=0.001 ;
         epwm_info.Kd=0 ;

         epwm_info.OutMax=0.5 ;
         epwm_info.OutMin=0 ;

         pid_cal(&epwm_info) ;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 Clear INT SEQ1 bi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void InitEPwm6Example(void)
{
        // Setup TBCLK
        EPwm6Regs.TBCTL.bit.CTRMODE=TB_COUNT_UP; // Count up;
        EPwm6Regs.TBPRD= EPWM6_TIMER_TBPRD ;
        EPwm6Regs.TBCTL.bit.PHSEN=TB_DISABLE ;
        EPwm6Regs.TBPHS.half.TBPHS=0x0000 ;
        EPwm6Regs.TBCTR=0x0000;
        EPwm6Regs.TBCTL.bit.HSPCLKDIV=TB_DIV2 ;
        EPwm6Regs.TBCTL.bit.CLKDIV=TB_DIV1 ;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6Regs.CMPCTL.bit.SHDWAMODE= CC_SHADOW;
        EPwm6Regs.CMPCTL.bit.LOADAMODE=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6Regs.CMPA.half.CMPA= (epwm_info.Out)*EPWM6_TIMER_TBPRD;   ////此值待修改

        // Set actions
        EPwm6Regs.AQCTLA.bit.ZRO=AQ_SET;
        EPwm6Regs.AQCTLA.bit.CAU=AQ_CLEAR;

        EPwm6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 on A group
        EPwm6Regs.ETSEL.bit.SOCASEL = 4;       // Select SOC from from CPMA on upcount
        EPwm6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

}

void ADC_Convert(void)
{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1 ;

            SampleVoltage=((AdcRegs.ADCRESULT0)>>4)*3/4096.0 ;

        }
void pid_cal(PID *epwm_info)
{
        float a0 ,a1 ,a2 ;
        a0=epwm_info->Kp+epwm_info->Ki*epwm_info->T+epwm_info->Kd/epwm_info->T ;
        a1=epwm_info->Kp+2*epwm_info->Kd/epwm_info->T ;
        a2=epwm_info->Kd/epwm_info->T ;

        epwm_info->Out=epwm_info->Out_1+a0*epwm_info->Err-a1*epwm_info->Err_1+a2*epwm_info->ERR_2 ;

        if(epwm_info->Out>epwm_info->OutMax)
                epwm_info->Out=epwm_info->OutMax ;
        if(epwm_info->Out<epwm_info->OutMin)
                epwm_info->Out=epwm_info->OutMin ;

        epwm_info->Out_1=epwm_info->Out ;
        epwm_info->ERR_2=epwm_info->Err_1 ;
        epwm_info->Err_1=epwm_info->Err ;

        }

楼主:
求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

网友A:
楼主,main函数中怎么么有循环体,这不是初始完也就执行完程序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main函数中怎么么有循环体,这不是初始完也就执行完程序了么

还有,pid空中pwm的比较值,不是在初始化函数中做的,而是应该根据pid的运算结果,不断来给比较寄存器赋值,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占空比变化的pwm。其他的设置没有看手册,没有发现错误。

网友B:
你是通过PWM控制等效电压吗?

网友B:
速度环等直接是采集速度啊    ADC用来干啥

网友A:
adc可以做位移环和电流检测等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