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直流母线电压与逆变输出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6-11-16):
请问各位,逆变器直流母线电压与逆变输出电压有什么关系?看网上说一般220V相电压有效值的逆变器直流母线推荐500-700V,能否告诉一下我这个关系式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推荐资料?感激不尽!

楼主:
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大家分享讨论。
逆变器直流母线最低电压应该等于:逆变器输出线电压+IGBT压降+电感压降
最大电压:要在IGBT应力承受范围内,要考虑到开关时的尖峰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大家分享讨论。
逆变器直流母线最低电压应该等于:逆变器输出线电压+IGBT压降+电感压降
...

目前DC输入大部分都在1000V一下,1500V的比较少见,配件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DC输入大部分都在1000V一下,1500V的比较少见,配件少

嗯,我只是提出以下计算方法。 具体参数由IGBT等器件耐压决定。  1200V左右的还是很多的,但1500V以上的目前貌似确实没怎么见到

网友B(2019-10-23):
好贴,正愁着母线电压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