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盘灰色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6):
各位大侠:我的pcb生成以后部分焊盘颜色是灰色的,顶层底层的都有,布线以后连走线也变成了灰色的,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大侠们斧正!谢谢!我用的是AD10

网友A:
将汉字改成数字或者字母看看

网友B:
设置了网络颜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汉字改成数字或者字母看看

将汉字改成数字和字母也不行,谢谢您的热情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了网络颜色吗?

没有设置。谢谢您的热情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汉字改成数字和字母也不行,谢谢您的热情帮助!

介意将文件通过QQ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警告信息,有错误,改一下规则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关心与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警告信息,有错误,改一下规则

颜色是默认的。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D:
真的没有遇见过,望楼主解决后,放出解决办法

网友E(2016-12-28):
可以把PCB文件传我看一下吗

网友E:
视图设置的问题吧,是不是有的层没显示出来?

网友E:
在 View里面取消net color override active选择(或按F5)

网友C:
看起来像这种的

楼主(2017-03-05):
由于最近太忙了,没有来21ic,没想到又有这么多的老师关心我,我衷心谢谢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发给上面两位老师看了,他们都说发过去就是好的,他们用的AT的版本一个比我的高,一个比我的低。然后我直接打样了。今天看到smilefenfen老师说”在 View里面取消net color override active选择(或按F5)“,于是我把那个文件调出来,按了一下F5——ok,问题解决了!再次谢谢smilefenfen老师,谢谢大家的帮助。抽点时间经常来这里和大家聊聊就是好,以后我要多来这里和大家聊聊,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 View里面取消net color override active选择(或按F5)

衷心谢谢您的指教,好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被您解决了,再次谢谢!

网友F(2017-07-27):
学习了。。。但是不懂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