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小波滤波问题

楼主(2016-11-16):
采集了一些声波信号存成了TDMS文件,因为是新人对怎么在labview中加入小波滤波及怎么读取TDMS文件都不是很懂,求教

网友A:
先要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决定如何加入软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决定如何加入软件滤波

我找了一个两路的tams读取vi如何能将他改成32路读取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了一个两路的tams读取vi如何能将他改成32路读取的呢

增加并行回路,但是这样有可能降低代码运行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