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种通讯方式都做不到自适应,这个怎么说智能

楼主(2016-11-16):
最近在搞研发,试了半天,GSM通讯,WIFI通讯,有线以太网通讯都不能做自适应,测了一下功耗,工作和待机的功耗都特别高,哪位大神有解决的办法,帮帮忙啊!!!

网友A:
你是要解决功耗,还是解决网络自适应?

网友B:
智能与否是靠程序代码实现的,该你自己解决。功耗问题,无线信道只要处于电磁波收发状态,功耗就不会太低(跟发射功率直接相关),这个是必然的物理特性,只能选周边电路耗电较低的方案,但是否满足还得看你的要求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解决功耗,还是解决网络自适应?

都要解决,想用电池供电,最好网络自适应不就显得智能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与否是靠程序代码实现的,该你自己解决。功耗问题,无线信道只要处于电磁波收发状态,功耗就不会太低( ...

嗯,有么有现有的开发板把功耗调好的,我不太擅长硬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有么有现有的开发板把功耗调好的,我不太擅长硬件。

功耗控制跟开发板没有关系,是硬件及软件设计共同带来的。